[求助] 关于sdf和specify

楼主(2012-11-09):
请教下,在一些库文件中有specify时序定义,而后仿生成的sdf文件中应该是既包括了线延迟又包括了单元延迟,那做后仿时加入sdf文件后是不是就可以加nospecify呀?

网友:
不需要,SDF自动替换掉库里面已有的延迟

网友(2024-01-05):
请问大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的sdf的延迟并没有替换掉specify里的延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