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文件编写问题

楼主(2012-11-10):
公司要交付一个DAC IP,要提供其时序文件lib.考虑到是模数混合的模块,
我就没有走数字流程,直接按照工艺厂商提供的标准单元lib依样画葫芦定义了一个lib.
其中定义了一个cell,然后对该IP的端口的名称、电容啥的描述了一下。
现在遇到的问题如下:
该IP有3个由输入时钟CLK触发的输出A、B、C,他们工作的先决条件不一样,我用3个ff语句描述它们,
结果报错说一个cell里面只能定义一个ff,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这个需要对lib的文法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你可以试几个偷懒的方法,
1,定义一个内部flop,ABC都是它的输出pin,如果这个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可以试
2,写一个有3个flop的逻辑电路,加上timing后,从工具里写一个lib出来,你再照着那个格式改一改

网友:
pt:  extracted timing model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大版主,你说的方法2可能可以,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貌似是针对数字电路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一下多端口ram的lib怎么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个办法很巧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多端口ram的lib资料从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
    你还是按照陈版主的方法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