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占空比问题

楼主(2012-11-10):
在分析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关系中,Buck-DCDC稳定时候的占空比为D=Vo/Vin,即占空比与负载大小无关
假设12V输入电压,5V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流Io=3A的系统
     当Io=0.5A的时候系统占空比D=5/12,
     当Io=3A的时候系统占空比还是D=5/12,
也就是说 负载不同 系统占空比不变,在相同的时间内,开关的导通时间是相等的,系统如何能够实现输出电流的不同,即功耗的不同的呢?

请高手指导迷津

  万分感谢

网友:
同想知道啊

网友:
Duty,Vin,Vo影响的是电感的交流电流,而直流电流取决于负载。

楼主:
    还是有点不明白,恳请大侠详解,
在PSM调制的时候,系统占空比是固定的,那固定的占空比是系统满载时候的占空比,从这句话来看 满载和轻载时候占空比应该是不同的啊?
  这个满载时候的占空比是什么意思呢?

  感激不尽

网友:
我对PSM也只是了解一点,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PSM里面除了duty还有调制比,它的工作原理是duty不变,是通过改变调制比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只是工作在连续模式和断续模式下的调制比是不一样的。
楼主方便的话把你的文献发给我看看?

网友:
PSM和PWM工作时占空比都是一样的

网友:
hyt35兄,负载做动态的时候,调制比不变吗?这样的话和PWM调制就没有区别了。

楼主:
我对PSM也只是了解一点,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PSM里面除了duty还有调制比,它的工作原理是duty不变,是通过 ...
引用 网友A:

    对,PSM一般都是和PWM结合应用,在轻载时候切换为PSM调制以提高系统效率,
现在参考的文献都是一般硕博士论文,PSM调制的时候占空比是固定不变的,通过调制比的不同来调节输出稳定,文献截图如下:
兄台对这个满载时候占空比有何见解?

网友:
我个人的理解:
满载时工作在PWM模式下,设置了一个Dmax,它是设计时保留的裕量,实际工作时的duty都小于Dmax。

但是到了轻载,切换到了PSM模式,PSM对固定的占空比本来就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要比PWM下的稳态占空比大,否则电感电流就不能满足伏秒平衡,而Dmax正好符合了这个要求,因此就直接用了Dmax。

巴丁兄以为如何?

楼主:
我个人的理解:
满载时工作在PWM模式下,设置了一个Dmax,它是设计时保留的裕量,实际工作时的duty都小于D ...
引用 网友A:

   可是并没有规定PSM模式单独使用啊,只有PSM控制的系统就不能解释了,我用理想开关搭建了一个实现PSM模式的简单系统,在重载时候如果占空比太小以及开关频率过高都会使得输出电压和电流都达不到设定的值,其中肯定有一个数学数学关系,得去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最小占空比的要求应该是根据电感的伏秒平衡来决定的。以buck为例,n周期出占空比,然后停m个周期,那么(vin-vo)*n*D*Ts-vo*(1-D)*n*Ts-vo*m*Ts=0,在m=0的时候可以得到最小的D。

网友(2013-01-21):
可能是调频

网友:
我觉得占空比是在变的,是立马调整而已。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通常的DC-DC都是一个功率调节系统,而这个系统具体的输出功率是由外部负载的应用来决定的。也就是说,DC-DC其实是一个被动的系统,它不能自行的去设定具体的输出功率。当所需要的外部负载设定以后,DC-DC的作用就是维持这个设定的外部负载持续的稳定的不间断的工作,而不至于受到外部一些造成负载不稳定而偏离起初设置值的因素的扰乱。它是一个调节系统。
整个的DC-DC系统的直流输出值可以用直流等效电路来理解。以直流信号通路来看,电感短路,电容开路。开关的断通会在开关节点处产生一个锯齿波,电感和电容起到LPF滤波的作用。

网友(2014-05-05):
正在看这个

网友:
输出电流取决于负载。

网友:
在分析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关系中,Buck-DCDC稳定时候的占空比为D=Vo/Vin,即占空比与负载大小无关
假设12V输入电压,5V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流Io=3A的系统
     当Io=0.5A的时候系统占空比D=5/12,
     当Io=3A的时候系统占空比还是D=5/12,.

引用 网友B:

那頻率有不同嗎??

网友:
个人观点:虽然占空比没变,随着输出电流的增大输入电流也是增大的,如果不考虑效率,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的比为D.
另外Dmax应该是输入最小时的值,一般系统给定的输入电压通常会是一个范围

网友(2014-06-14):
想知道答案

网友:
应该是跟负载有关

网友:
占空比不会不变吧?要看反馈

网友:
PWM占空比是根据交流电流来算的,当负载工作在一个稳定状态是,PWM正占空比期间电流的增加值=PWM负占空比期间电流的减小值,再加上电感值、电压、电流的关系公式,可以推导出PWM占空比只与输入输出电压有关,输出电流的大小取决于负载大小,输出电流不同只说明负载工作的稳定状态不同,不影响占空比关系。

网友:
我给你举个例子。Vin就是往桶里倒水
Vout就是桶的水量。load就代表抽水快慢。Vin倒满了就倒不进去了。
如果抽水太快了Vout当然会变的。如果抽的太慢了,就从CCM到DCM了。
所以duty cycle衡量Vin/Vout是在一定范围内的, 有限制的。不是什么情况都这样

网友:
建议你把电感电流的波形给画出来,输出电流应该就是电感平均电流,而占空比只是影响了电感电流上的纹波。我想你应该是把电流的变量和直流量搞混淆了,才会有这样的困惑。

网友:
占空比只跟输入电压和变压器自身特性有关!

网友(2014-07-25):
我来打酱油的,buck占空比与输入输出电压的关系有个前提,就是要电感电流连续

网友:
其他各位大大说的也没错,多方思考。
而版主应该是想问当电压增益相同时,为何可以让负载电流大小不同。
首先,版大所试算的电压增益5/12对等到占空比仅是粗略值D_cal,实际上会因为二极体与功率开关导通电压与线损等影响实际的占空比D_act,也就是会D_act略大于D_cal。其次,如前述所言,负载电流大小同时也会略为影响D_act与D_cal之相对应关系。最后,版大可以想像,在不考虑前面两点因素所造成的影响,是可以让D_act=D_cal,这个方法其实说穿了就是模型精确度的问题,而一般而言,如果可以用简单的东西就可以估算实际的情况,那这个模型就算是堪用了。

网友:
Vout/Vin defines the duty cycle of the converter. it's like static duty cycle . Dynamic duty cycle varies with the Output current. Variation depends on Types of control like Voltage or Current mod control.

Try to simulate any standard Buck circuit(so many example circuits with Linear technology devices are available ) in LTSpice, using any buck converter, and try to connect Load to the output and see the duty cycle at different load currents. Try to run the controller in CCM and see the difference in Duty cycles. We will observe 1-3% change in duty cycles....

网友:
不同负载下有不同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这个讨论模式挺不错的

网友:
我的理解:
当负载变大的时候,占空比会发生改变,变大,此时充电大于放电,电感电流变大。SW对NMOS充电时的值(举例:在空载的时候SW=0,当有负载的时候SW=100mV。)当达到负载平衡的时候,SW就维持在100mV,实现对负载的直流供电,此时占空比和空载占空比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占空比并不能标准带载情况,实际是SW的100mV才是直接的解释。

网友(2016-11-13):
你好,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么?如果解决了麻烦您帮我解答一下好么

网友(2022-03-25):
两个稳态情况下的VIN在TON时间内对输出电容充电的平均电流是不一致的,所以可以实现输出功耗的不同;这一变化发生在负载跳变时,跳变过程占空比会发生变化。

网友(2024-03-22):
会有不同,比如5转3是60%的占空比,负载1A和2A的占空比肯定略有不同。但是基本上在60%附近,如果1A和2A的占空比完全相同,那好,我们做一个实验。开环测试,用一个60%的占空比时钟驱动功率级电路,1A和2A负载对应的输出电压肯定不一样。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但是均在3V附近。所以结论就是同一个输入输出,但是负载不同,它的占空比肯定有所不同的,但是变化不大,还是可以用D=vout/vin粗略估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