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又遇到问题了,input 被assign到 VDD上

楼主(2012-11-10):
icc place之后 很多inv 的input 被assign到了b1,也就是VDD,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跟designer提供的netlist的逻辑有关?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wire [35:0]  dat
assign dat[0]  dat[5]
assign dat[1]  dat[5]
.......
assign dat[12]  dat[5]
assign dat[14] dat [13]
assign dat[15] dat [13]
......................
assign dat[35] dat [13]

ANDX2  U90  (I1(n100);I2(n101);  Z(dat[5]) )
INVX1   U72   (I(dat[5]); Z(n3))
INVX1   U77  (I(n3);   Z(dat[13]))

verilog里面是这样写的,忽略语法错误,能看懂连接关系就行!

icc place之后把[35:0] dat 前各插了一个INV ,INV的输入被assign到了b1行,也就是VDD
如下:
assign n45 1'b1
assign n46 1'b1
..........
INVX1 icc_place100  (Z(dat[0]; I(n45))
INVX1 icc_place101  (Z(dat[1]; I(n46))
........

现在不确定是这个问题跟designer提供的netlist 有关,还是icc place 之前需要设定什么option?

谢谢大家帮忙解决了

等了很久没人帮忙解决
解决这问题确实是使用connect_tie_cells
关键是,tool不认为design中有b0/b1,是因为被assign到了VSS/VDD上,report_tie_nets结果是0个

用recover_tie_connetion,之后再report_tie_nets,会发现很多b0/b1,再执行connect_tie_cells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今天怎么没有高人在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告诉ICC哪些是tie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了没有这两个命令,
   我指的是ICC的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C:

   connect_tie_ce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