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 -6 dcm和pll使用有啥区别?看资料都可用来倍频

楼主(2012-11-10):
请问spartan -6 dcm和pll有啥区别,看资料都可用来倍频啊

网友:
dcm是用数字延时模块调理时钟,是纯数字的东西,用的灵活,占得面积小,噪声和jitter相对pll大一些,PLL是模拟的,比DCM要浮躁,出来的钟也质量也高,但是比较复杂,占的面积也比DCM大

楼主:
但用core gen使用有啥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