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哪些器件射频特性仿真的软件?

楼主(2012-11-10):
最近在研究器件的射频建模,想通过仿真软件了解有源器件器件以及无源器件,例如电容电感等器件的射频特性,比如改变器件结构,工艺条件等然后模拟器件的射频特性。但是不知道哪种软件在这方面具有较为全面的功能,目前我没有了解到有这方面的软件,更没有见有人用过。器件的仿真,一般用sentaurus TCAD等软件,但是sentaurus下面有没有射频工具包呢?

网友:
楼主说的都没用过。但我听过IC-CAP,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
额,呵呵,差点说有HFSS,ADS,CST,看来楼主用不上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安捷伦的测试、建模工具。搞建模,这个还是得用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一般都是公司内部变得一些简单的小软件吧,但是可能应用不会很广泛,目前还没有接触过……顶一下

网友:
IC器件的射频效应仿真...在um级可以估算一下100G信号的电长度,不需要特别的射频考虑,通常可以做静态假设,即考虑器件的R和C就好了

网友(2014-02-12):
Agilent ADS(advance design system)

网友(2014-07-08):
用ADS就可以吧,我也是在努力中。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收回刚才的ADS

网友:
下次一定要看清楚人家要什么

网友(2014-08-26):
这个是安捷伦的测试、建模工具

网友(2014-11-06):
我想问一下谁知道电子管用什么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