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输出电阻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2-11-10):
大家好,请教几个问题

拉扎维书 图3.55 作的那个等效MOS管输出电阻为什么是ro1,而不是ro1和1/gm的并联,曾经看到好几个地方作等效用的都是ro1。

还有什么从源端和从漏端看进去的电阻有什么关联么?

网友:
看了一下图,之所以没有1/gm是因为栅极接地了,导致VGS=0,即π-model的gm*vg那条通路是断路,所以只有一个ro1,

网友:
从漏端看进去的和GM没关系。Gm和Vgs相关,Vd变化Gm是不变的,如果Vd变化Id发生变化只是通过沟道调制引起的,所以是Ro1。可以用deltaVd和deltaId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