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读入vcd错误

楼主(2012-11-10):
RT,
在做功耗分析时,读入vcd时
read_vcd  -rtl myfile3.vcd -strip_path Testbench/uVR_CS_LCOS2012_VSP_TOP,
提示以下错误
Error: No activity is available in the VCD file for the given time interval for power calculation. (PWR-255)
Error: No switching activity has been annotated.  (PSW-130)
怎么会报这个错误呢?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下呀!

网友:
error是说在指定的时间段里面,信号没有翻转
看看vcd文件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信号有无翻转呢?

网友:
当然是用可以显示波形的工具了,有很多啦,比如verdi

网友(2013-04-19):
回复 网友A:

    我用modelsim打开了.vcd转换的wlf文件,有波形。但是我的时钟频率比较小,所以有波形变换有点慢。

规定的时间是多少呀?在哪里设置的呢?

网友(2013-10-17):
我的问题和楼上一样 ,有木有好心人指导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麼感覺strip_path應該是:  /Testbench/uVR_CS_LCOS2012_VSP_TOP? 另外需要跟timing window嗎-time {  }

网友(2016-05-18):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8-05-16):
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因为time interval没设对;注意单位,各位老铁。

网友(2019-04-27):
引用 网友C:
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因为time interval没设对;注意单位,各位老铁。

老铁,能在详细说说么

网友(2022-06-17):
请教大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ad_fsdb可以正常执行,但是update_power就会报Error: No activity is available in the VCD file for the given time interval for power calculation. (PWR-255),report_power也是这个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