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XILINX时序约束器的问题!

楼主(2012-11-10):
在约束源同步数据时,输入到FPGA的随路数据和时钟是边沿对齐的,我FPGA内部用了IODELAY将随路数据进行了一个多纳秒的延迟。那数据和时钟的OFFSET IN该写对齐的0.1还是用IODELAY后的一个多纳秒?
还有在约束数据时,数据和PLL产生的时钟同源,要约束该数据时找不到PLL产生的时钟,不能对他们的关系进行约束。请问如何约束PLL产生的时钟?
请各位高人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没找到PLL产生的时钟,后来用From to来定义Port到register/MEM/latch的延时解决了这个问题,效果和offset in/out差不多。

IOdelay是一个什么器件?算register还是combination logic?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然后在时序报告里查看一下效果。

楼主:
IOdelay是用来给输入输出添加指定时间延迟的原语,V系列都有,用起来不是太方便,如果不手动指定在芯片里的位置有时候要被综合掉。但是调时序很有用,尤其是源同步数据,把随路时钟延时再采数据就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