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嵌入式篇

楼主(2012-11-10):
1 . 用预处理指令#define 声明一个常数,用以表明1年中有多少秒(忽略闰年问题)
2 . 写一个“标准”宏MIN ,这个宏输入两个参数并返回较小的一个。
3 . 关键字static的作用是什么?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答案稍后揭晓~参与讨论者,赠送一定信元。
---------------------------------------------------------------------
1、
#define SECONDS_PER_YEAR (60 * 60 * 24 * 365)UL
我在这想看到几件事情:
• #define 语法的基本知识(例如:不能以分号结束,括号的使用,等等)
• 懂得预处理器将为你计算常数表达式的值,因此,直接写出你是如何计算一年中有多少秒而不是计算出实际的值,是更清晰而没有代价的。
• 意识到这个表达式将使一个16位机的整型数溢出-因此要用到长整型符号L,告诉编译器这个常数是的长整型数。
2、
#define MIN(A,B) ((A) <= (B) ? (A) : (B))
这个测试是为下面的目的而设的:
• 标识#define在宏中应用的基本知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直到嵌入(inline)操作符变为标准C的一部分,宏是方便产生嵌入代码的唯一方法,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为了能达到要求的性能,嵌入代码经常是必须的方法。
• 三重条件操作符的知识。这个操作符存在C语言中的原因是它使得编译器能产生比if-then-else更优化的代码,了解这个用法是很重要的。
• 懂得在宏中小心地把参数用括号括起来
3、
这个简单的问题很少有人能回答完全。在C语言中,关键字static有三个明显的作用:
• 在函数体,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在这一函数被调用过程中维持其值不变。
• 在模块内(但在函数体外),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可以被模块内所用函数访问,但不能被模块外其它函数访问。它是一个本地的全局变量。
• 在模块内,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函数只可被这一模块内的其它函数调用。那就是,这个函数被限制在声明它的模块的本地范围内使用。
大多数应试者能正确回答第一部分,一部分能正确回答第二部分,同是很少的人能懂得第三部分。这是一个应试者的严重的缺点,因为他显然不懂得本地化数据和代码范围的好处和重要性。

网友:
1、  #define SECONDS_PER_YEAR (60 * 60 * 24 * 365)UL
       其中UL表示无符号长整型
2、 #define MIN(A,B) ((A) <= (B)? (A) : (B))
3、 在C语言中,关键字static有三个明显的作用:
    1). 在函数体,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在这一函数被调用过程中维持其值不变。
    2). 在模块内(但在函数体外),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可以被模块内所用函数访问,但不能被模块外其它函数访问。它是一个本地的全局变量。
    3). 在模块内,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函数只可被这一模块内的其它函数调用。那就是,这个函数被限制在声明它的模块的本地范围内使用。

网友:
1、  #define seconds_year (60 * 60 * 24 * 365)
2、 #define MIN(a,b) ((a<b)? a:b)
3、使该变量具有较长的生存期,且在定义的同时完成初始化。

网友:
1.  #define SECONDS_PER_YEAR (60 * 60 * 24 * 365)
2. #define MIN(a,b) ((a<b)? a:b)
3.在C语言中,关键字static有三个明显的作用:
    1). 在函数体,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在这一函数被调用过程中维持其值不变。
    2). 在模块内(但在函数体外),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可以被模块内所用函数访问,但不能被模块外其它函数访问。它是一个本地的全局变量。
    3). 在模块内,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函数只可被这一模块内的其它函数调用。那就是,这个函数被限制在声明它的模块的本地范围内使用。

网友:
看下的啊

网友:
#define SECONDS_PER_YEAR (60 * 60 * 24 * 365)UL

网友:
长见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