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有了解intel的speed step技术的吗(PLL)?欢迎讨论

楼主(2012-11-11):
现在想通过PLL实现这么一个功能:类似于intel CPU中的时钟可以根据环境改变频率,比如当CPU空闲时,可以慢慢降低CPU的时钟速度,并同时保持CPU正常工作,以减小功耗。对于没用tune(没有多个子带)的PLL可以慢慢的改变PLL反馈分频系数,使VCO频率和相位不会有大的ripple,(问题1)这样是否可以?
但是如果VCO有多个子带,那么这样改变VCO频率时必然导致VCO在不同子带之间的切换,这样会导致VCO频率大的阶跃,是无法接受的,(问题2)这怎么克服呢?

(问题3)或许我对speed step的理解也有问题,intel的speed step 具体是不是我描述的情况?我就是想得到一个比较smooth频率改变,希望大家讨论,指教!谢谢!

网友:
fractional-N PLL可以连续调频,一般ssc只调5000ppm~10000ppm,你这个就是范围要大一些,保持锁定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多子带VCO的PLL可以连续调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我感觉频率也会突变,这怎么办呢?

网友:
我只知道intel以前有个做pll的牛人,回国创业了,好像公司叫皓凯,如果能联系上里面的人,应该可以问到。不过个人觉得子频段切换,如果只有优化,无论怎样也达不到100%无缝吻合,从而导致输出的时钟可能对其他电路时序造成紊乱。是否要计算一下对于相位突变的要求,然后再做打算?

网友:
新的试点,关注

网友:
回复  ygchen2

    对啊,我感觉频率也会突变,这怎么办呢?
引用 楼主:

做好了,应该可以避免明显突变。。。需要一些办法做好过渡,因设计而定。。。

楼主(2012-12-28):
用ADPLL应该容易实现

网友:
我记得intel 控制功耗的频率源是通过占空比为50%的频率信号控制的,不是你说的控制相位。
另外,现在的电子电路中控制功耗都是通过直接控制带使能的锁相环,很少是通过控制频率的。
控制频率渐变都是在雷达系统中,线性调频和非线性调频中使用

网友:
这个要做gearing技术,就是让边带以折线的技术调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so deep , i need study……

楼主(2013-06-27):
回复 网友C:

    具体说Intel是怎么搞的?谢谢!

网友:
具体的没有任何资料,我只是在一篇论文中记得提过。思路是这样的,因为在数字系统中,由于管子开关要经过中间的放大态,所以功耗适合频率成正比的。当处于待机状态时,减小频率自热就降低功耗了。50%的占空比是保证数字系统可靠工作

网友:
为什么总有人在这里问这种没法回答的问题!!!能回答问题的人会上坛子吗?能回答问题的人会回答你吗?能回答问题的人在有限篇幅里的回答你看的懂吗? 楼主在搞笑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看你调频的曲线~ 是线性还是节约~Type II跟踪线性变化是没问题的~但是阶跃的话~ 就要仔细考虑你的拉入边界能否承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