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200901安装问题

楼主(2012-11-11):
为什么按照论坛上说得步骤安装verdi,启动license每次都不成功,端口一直在改变,而且用vi打开paltform下的bin中的lmgrd,发现是乱码,是不是压缩包有问题啊,请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在license里面肯定要把端口设置好,设置成开机启动,还有那个limgrd必须是乱码啊,编译过的的,不是可编辑的文件啊

网友:
用crack,直接crack exe文件

网友:
自己顶一个啊!!

网友(2015-01-17):
1、你license破解有问题
2、lmgrd Port有问题。可能Port被占用了,注意不用和DC、VCS等EDA软件中license的port冲突,或者你直接讲所有软件的license都放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