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 设置了dont touch后CTS的时候还是插入了buf!

楼主(2012-11-11):
在SDC里设置了某个module为dont touch,可是在做CTS的时候发现encounter在删这个module里面的BUF,做完cts以后发现这个被设为dont touch的module被插入了很多buf。  难道设置了dont touch在做CTS的还是被插入BUF吗?

网友:
CTS以spec里写的内容为最高优先级

例如,lib里设定CLK16X为dont use,但是spec里设定CLK16X用于balance某个clock。
那么CTS将无视lib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这样的话需要在什么地方设置才能在CTS的时候不去动这个module呢?

网友:
spec里面不写有关这个module的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