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将gds文件导入cadence.

楼主(2012-11-11):
1.从encounter导出gds文件时,mapfile中默认值是streamOut.map。  这一项需要改动吗?为什么我选择fountry给我的map时它还询问我是否overwrite it?关键回答是之后map文件并没有改变,没有被overwrite.
  这一选项到底是需要我往里写还是指定一个map,既然指定为什么还问我是否overwrite??

2.我已经merge上了标准单元的gds。导入cadence之后只有标准单元 没有连线 没有电源环、地环。问题是否就出现在上述的map文件上。

我之前已经搜索过论坛的帖子 有帮助但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故发帖求助。。。

网友:
就是map的问题,光我回答就不下三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人 其他帖子我也看了 还是没解决问题啊 您再指点一下呗

    第一次做项目也没经验~~~~~~~~哈
    多谢您啦

网友:
mapfile中默认值是streamOut.map
你没有指定的时候,它就自己产生这个文件,但是这个文件不能用。因为它不知道你的gdsNo.

你也可以考虑用command去进行stream的操作。

map文件对了,你就可以得到正确的gds数据了。还是推荐你看以前的帖子,有人分析的很清楚了。

网友:
用fab的map比较好,用默认的map也未必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  保存gds的时候用默认的streamOut.map保存,然后自己就产生一个
不过要修正后使用"
我看版主回复以前别人的帖子时看到这个,我已经对照正确的金属层号修正好了为什么还是不行?
其中像NAME  TOP_M/NET这种的编号在哪里找??

楼主:
或者说一个准确的map文件应该包含哪些信息?
我的map文件里金属 的层次号都是对的。
但导入cadence就是没有连线

网友:
实在不行有一个笨方法,先别merge,把从encounter里导出的gds直接导入cadence,导入的时候新建一个库,这样导入的gds所有的层号你都能看见,然后再根据map文件和库文件自己改这个新库的tf,一层层的编辑layer属性....

网友(2013-02-21):
到处gds的时候需要merger一下std cell的gds吗,还有导入版图gds时候的tf文件是哪一个啊,我的tf文件为什么不能被读入呢,读入就报错。。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啊,分享一下经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merge..至于tf文件,那貌似是工厂给的 我也帮不了你。

网友(2014-04-18):
理解了,可惜我用的是astro,

网友(2014-11-11):
需要改动的,可以参考这个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ncounter&page=1
在导出的时候用。

网友(2020-12-13):
谢谢 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