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采用片外电容补偿的LDO一般用什么补偿方法呢?

楼主(2012-11-11):
在做采用片外电容的LDO,但是不想采用ESR补偿、VCCS补偿;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补偿方法,最好是实践证明比较好用的。谢啦...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顶一下,不知道一般产品当中会用什么方式来补偿?

网友(2022-10-21):
何乐年书中有讲过可以采用零极点追踪补偿。其实带片外电容的LDO的补偿技术还是蛮多的,模拟ESR补偿、反嵌套米勒补偿等,IEEE上的文献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