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哪些线需要屏蔽,通常情况下需要屏蔽的线有哪些

楼主(2012-11-11):
新人,请多指教

网友:
主要是一些信号线,有的是比较安静的,需要屏蔽,以防扰动;有的是波动大的,需要屏蔽,以防扰动别的线。
一些电压基准信号与时钟信号需要屏蔽,比如比较器两个输入端信号。
个人接触有限,,,呵呵

网友:
    信号微弱的线也需要屏蔽

网友:
敏感的信号线
如果不确定和你的designer沟通

网友:
我想刷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