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运放相移从90°开始

楼主(2012-11-12):
为什么运放相移从90°开始

网友A:
建议楼主把频率范围修改一下,可能是低频端的特性没有被仿真出来。
从幅频特性看,好像在低频处有一个很大的极点。
仅供参考,祝顺利。

网友:
顶楼上。DC增益都没显示出来,第一个极点频率很低。频率从0.01Hz开始看看。

楼主:
回复 2# loveyahoo  是这样的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频率范围修改一下,可能是低频端的特性没有被仿真出来。
从幅频特性看,好像在低频处有一个很大 ...

nbnb,确实是范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