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的bjt管子的选型依据是那几个参数?

楼主(2012-11-12):
弱弱的问一下,bandgap中BJT管子的选型依据是哪几个参数?

网友:
什么工艺? 主要是beta,面积,VBE的温度特性;个人拙见

网友:
没明白你问什么。根据SPEC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beta值越大越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工艺下提供了好几种pnp管子,我的意思是,选择BJT如何考虑,重点考虑BJT的哪几个参数,怎么考虑

网友(2013-09-29):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  beta值得影响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
    影响在,beta值越大基极电流所带来的误差就会越小。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一般使用PNP的话都是采用二极管解法,两路电流的匹配程度主要由上面的电流镜决定的吧?Ib+Ic=Ie,只要两路电流时匹配的,那么和beta的大小影响大吗?我曾经面试的时候也被这么问过,我当时也是说beta值大误差小点,可以他让我说体现在什么公式上面,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有点疑惑。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0-08-18):
与beta无关,基准使用BJT主要考虑dlta VBE在尽可能宽的i下保持不变。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感觉是Ie=Ic+Ib=(1+β)Ib,然后在流过BJT的电流一定的情况下(或者说Ie一定),β越大,Ib越小,基级电流引起的误差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