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使用icv插入metal filler

楼主(2012-11-12):
各位大神,关于ICC里面插入metal filler的方法是不是大概有三种:
1、Timing driven:insert_metal_filler
2、Hercules driven: signogg_metal_fill ,需要Hercules RULE File。
3、ICV driven:signogg_metal_fill ,需要icv runset。
关于metal filler有以下几个问题向请教大牛,还望给予指点:
1、上述三种方法在ICC中加入metal dummy各有啥优缺点,一般那种方法对design比较好?
2、关于ICV driven,有朋友帮忙提供有实际design且已tapeout的flow吗?
3,关于ICV driven,是需要一个calibre RULE转化为icv runset然后执行dummy生成吗?具体思路是啥?
希望有朋友能将ICV生成dummy metal详细解释一下,最近着手调查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公司是没有icv license。
如果自己调查有成果也一起跟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2013-02-06):
关心答案,请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synopsys的文档中说,65nm以下都得用signoff_metal_fill,那不是逼着大家买icv的license吗?

网友(2013-03-19):
回复 网友A:

    没有吧,一直在用Timing driven,效果还好

网友(2013-05-02):
确定icc metal fill真的可以做到timing driven?

网友(2014-03-19):
请问ICV的runset或者Hercules的RULE File是如何得到的,都是foundry提供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多次使用insert_metal_filler解决吗?手动修改实在是麻烦,还怕影响时序

网友:
没用过,到28nm还是calibre 加dummy
基本ignore 对timing的影响,

我想icv也是类似吧,

网友(2014-11-13):
请问Astro可以插入Metal Fill吗?命令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
28nm 左右才用icv,其他可以用calibre 加dummy,

其实忽略dummy影响也行的, 设计的时候加点余量就行了,就那么回事

网友(2020-11-06):
timing driven和ICV driven都是啥啊

网友(2022-03-16):
  if {$SIGNOFF_DRC_ENGINE == "HERCULES"} {     signoff_drc -read_cel_view                         } elseif { $SIGNOFF_DRC_ENGINE == "ICV"} {     signoff_drc -read_cel_view -ignore_child_cell_errors -user_defined_options {-holding_cell}        # Generate autofix config_file     if {![file exists [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_config_file]} {     exec $env(ICV_HOME_DIR)/contrib/generate_layer_rule_map.pl \           -dplog ./signoff_drc_run/run_details/[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dp.log \           -tech_file ${TECH_FILE} \           -o [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_config_file     }          signoff_autofix_drc -config_file [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_config_file \                         -init_drc_error_db signoff_drc_run      # Save cell as signoff_drc works on data on disk     save_mw_cel     signoff_drc -read_cel_vie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