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在pcie switch 后的设备无法分配到资源

楼主(2012-11-12):
接在pcie switch 后的设备无法分配到资源,请问谁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看了一下PCI command,I/O和内存的那2位都为0,这个可能导致后面没有去分配空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读取PCI command 错误。。。

网友:
弄好了吗?如果没有,我想我应该能够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还是没搞好,请指教。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PCIe Switch芯片?
介绍一下你板子的基本结构?

网友:
可加我QQ:137082015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