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02液晶屏驱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2-11-12):
需要再LCD1602上的第二行显示一个字符串,应该是先设置地址,然后把字符串一个一个拷贝应该就可以了吧,但是为什么显示的时候第一行也会显示出数据呢???这是为什么??有没有人能帮帮我。。。。

                                --set dd ram address
                                --upper-4--"C0"
                                when st_disp14 =>
                                                SF_D <= x"C";
                                                LCD_E <= '1';
                                                LCD_RS <= '0';
                                        if(cnt_disp < 1) then
                                                cnt_disp := cnt_disp + 1;
                                                Cur_State <= st_disp14;
                                        else
                                                cnt_disp := 0;
                                                Cur_State <= st_disp15;
                                                LCD_E <= '0';
                                        end if;
                                --lower-4
                                when st_disp15 =>
                                        SF_D <= x"0";
                                        LCD_E <= '1';
                                        if(cnt_disp < 1)then
                                                cnt_disp := cnt_disp + 1;
                                                Cur_State <= st_disp15;
                                        else
                                                cnt_disp := 0;
                                                Cur_State <= st_disp16;
                                                LCD_E <= '0';
                                                cnt_rw := 0;
                                        end if;
                                --Write the first Line
                                when st_disp16 =>
                                        if(cnt_rw < 16)then
                                                Cur_State <= st_disp17;
                                                LCD_E <= '1';
                                                LCD_RS <= '1';
                                                SF_D <= str0(cnt_rw)(7 downto 4);
                                        else
                                                Cur_State <= st_disp26;
                                                LCD_E <= '0';
                                                LCD_RS <= '0';
                                                cnt_rw := 0;
                                        end if;
                                when st_disp17 =>
                                        LCD_E <= '0';
                                        Cur_State <= st_disp18;
                                when st_disp18 =>
                                        LCD_E <= '1';
                                        LCD_RS <= '1';
                                        SF_D <= str0(cnt_rw)(3 downto 0);
                                        Cur_State <= st_disp19;
                                when st_disp19 =>
                                        LCD_E <= '0';
                                        cnt_rw := cnt_rw + 1;
                                        Cur_State <= st_disp16;
                                when st_disp26 =>
                                        LCD_RS <= '0';
                                        LCD_E <= '0';
                                        Cur_State <= st_disp14;

最终显示结果是
llo,World!
Hello,World!
其中字符串str0的值为Hello,World!

网友:
ut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使用LCD1602显示之前有一个初始化的过程,也就是设置LCD1602的显示模式,这个你做过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问题已解决!!是我初始化的时候LCD_E信号忘了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