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如何使ISE不“管”异步区亚稳态,只分析各自的时钟局域时序

楼主(2012-11-12):
因设计对跨时钟域可能的亚稳态不敏感,打算就用常用的“双触发器”来减小亚稳态传输概率。
跨时钟域,如何使ISE“不理会”跨时钟域可能的亚稳态现象,使ISE 只按各自时钟域的period约束来分析时序?

网友:
如果使用synplify综合,是有可能把两条路径设为false path的。

网友:
用Tig声明一下!!

网友:
在约束文件里,TIG所有的跨时钟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