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仿真时状态机的state的state[0]总是z状态

楼主(2012-11-12):
网表仿真时状态机的state的state[0]总是z状态,怎么回事啊搞了好久搞不定

网友:
没有赋值吧?

网友:
悬空的管脚吧?

网友:
综合时被优化掉了?

网友:
a):被优化掉了。看看RTL这个dff是不是没有load.
b):改名字了。看看RTL里面有哪儿用这个DFF。再去gate里面找到对应的位置。争取弄明白怎么回事。一定要看netlsit。虽然很烦。

网友(2012-12-12):
start[0]译码中没有使用到,被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