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变量置换

楼主(2012-11-12):
tcl是否支持变量的迭代置换啊,
例如: set id 23
set name_$id   aa
如何输出name_$id???
直接puts "${name_$id}" 不行。。。。

网友:
使用eval命令:
eval “puts \$name_$id"

借宝地问:
perl下遇到这种情况有类似的命令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如果你用数组是可以实现的:
set id 23
set name_($id) aa
puts $name_($id)
输出aa
目前只想出这一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成功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呵呵,顺便请教一下大牛们:

perl和shell下遇到这种情况有类似的命令吗?
求总结

网友:
回复 网友A:

perl里面试了下,直接调用${name_$id}貌似也不行;
多用一个变量的土办法可以解决,先把$id解析出来放到$var里面,然后就可以用了,其他暂时还没有想到

$id = 23 ;
$var = "name_" . "$id" ;
$$var = aa ;

print "var \t $var \n" ;
print "\$var \t $$var \n" ;
print "name_23 \t $name_23 \n"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perl里面可以“$$”这样用的! 领教了

网友(2015-01-22):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问一下,perl如果调用tcl设置的变量。
    我是在tcl环境下,设置一个变量a。
    然后在tcl环境下,运行 perl file.pl。
    其中file.pl 文件如何能调用a?

     谢谢啦!

网友:
    设置成环境变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