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种伪差分的区别! 求教!

楼主(2012-11-12):
如图

如图

如上图,左右图都是单位增益跟随,
左图的2个R中间可以看成虚地点,但是有限的R会影响到放大器的性能(相当于输出端的LOAD为R,等效开环增益减小),也就是闭环增益会小于0dB,
右图的去掉2个R,相当于R无穷大,增益会更接近0dB(放大器的有限增益的影响)
另人困惑的是,这2中差分结构到底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考虑失配等等的话)特别是右边的图,2个完全不链接的放大器组成的差分电路,求大神分析!
个人觉得右图更好一些!但是不知道怎么抽象出一个模型来分析!

楼主:
EEtop的高手呢

网友:
从性能上讲,左图会更好,因为左图输出信号之间的电阻提供虚地(VCM)这样对称性和抗共模噪声的能力大大增强。缺点是输出阻抗会降低!而右图则对共模噪声的抑制功能会差很多!

楼主:
      在不考虑失配的情况下,2图的Acm-dm都是0,这和一般没有尾电流源的差分对不太一样,当R无穷时,2图的性能就相等了。有限的R反而影响到了闭环增益。
      即使上下2个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有细微差别,2图的Acm-dm都近似等于detaA/1+A,望指正。。

网友:
如果是两级放大器,电阻不会影响增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啊,那个电阻和放大器的开环输出阻抗并联了,除非R远大于这个输出阻抗!和放大器的结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