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使用UVM产生fsdb文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1-12):
在top文件中添加了产生dump波形文件的函数,即$fsdbDumpfile这样的系统函数:$fsdbDumpon();$fsdbDumpvars(0,tb_top);$fsdbDumpfile("./dump.fsdb");当在top里面加了这三个函数以后,开始运行uvm,奇怪的是:最后不仅产生了dump.fsdb文件,还产生了一个novas.fsdb文件。而且,dump.fsdb文件是不可用的,novas.fsdb是可用的。这是什么情况啊?我的意图明显是让他产生dump.fsdb,它怎么平白无故的又产生了一个novas.fsdb文件啊?

网友:
认真看下log文件,多半是你的函数没有写对。 系统自动用novas.fsdb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我再去看看,谢谢

网友:
vcs现在有个选项叫-fsdb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加了,呵呵,刚才看log文件,里面有一个warning,说是仿真器版本 比FSDB版本 newer,may cause abnormal behavior!可能有异常反应。。。。。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刚才看log文件,里面有一个warning,说是仿真器版本 比FSDB版本 newer,may cause abnormal behavior!可能有异常反应。。。。。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C(2013-12-10):
应该先指定fsdbDumpfile。否则,一旦执行fsdbDumpvars,就开始保存波形了,但这时还没有指定Dumpfile,就使用默认的novas.fsdb。这时再用fsdbDumpfile已经没用了,因为保存波形已经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2014-11-18):
回复 网友C:

正解,出现一样的问题,修改后解决问题。

网友(2015-02-08):
orlye说的对

网友:
$fsdbDumpon();$fsdbDumpvars(0,tb_top);$fsdbDumpfile("./dump.fsdb")这是你原来的顺序。
改为以下顺序就可以了:
$fsdbDumpfile("./dump.fsdb")
$fsdbDumpvars(0,tb_top)
$fsdbDumpon()

网友(2018-03-26):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1-12-10):
引用 网友C:
应该先指定fsdbDumpfile。否则,一旦执行fsdbDumpvars,就开始保存波形了,但这时还没有指定Dumpfile,就使 ...

大神,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