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集成MAC和PHY的10兆Ethernet控制器,调试前需要实现网络层和传输层协议吗?

楼主(2012-11-12):
通过以太网实现fpga和电脑的通信,仅实现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可以使用网口调试工具进行调试吗?
datasheet: ENC28J60_cn.pdf (1.68 MB , 下载次数: 126 )

网友:
应该是不需要的,只要在MAC和你的USER Logic之间连接好就行了

网友(2013-01-23):
可以不用了

网友:
PHY层跟FPGA的固件设计人员没多大关系,MAC主要是负责编码发以太网链路层的数据包。以太网链路层的数据包的打包是你要做的工作。更高层的协议,例如arp,ip,udp,也需要你管。这也是普通网络驱动程序要做的工作。集成MAC和PHY没有什么特别的,PC机上的网卡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3-02-22):
请问一下,使用altera以太网的ip核的时候帧起始位ff_tx_sop发完以后,tx_control一直保持低电平导致数据一直无法从MAC层发出去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2013-04-17):
可以详谈,这个没怎么看过呢

网友(2014-09-15):
顶楼主,正在学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