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 启动电路 开启电路 MOS管尺寸

楼主(2012-11-12):
对于图中所示的偏置电路 如何确定开启电路的管子的尺寸呢?

网友:
感觉只有满足启动的电压要求就可以了,尺寸可尽量小。如果想启动很快,就要较大尺寸。

网友:
如果开启后,进入正常工作时,启动MOS管仍然开着,则希望尺寸尽可能小。
至于其他MOS管可以把尺寸大些,有利于快速启动

楼主:
怎么通过仿真判断启动电路可以达到启动的效果

网友:
好像启动MOS在正常工作时不该开着吧,不然就不该叫启动管了。。。

网友:
好像启动MOS在正常工作时不该开着吧,不然就不该叫启动管了。。。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有时候不止一个管子,电路启动后有些管子关闭了,有些可能还处于导通状态,这时就要把这些管子的尺寸做的尽量小,减小其传导电流。

楼主:
怎么判断启动电路启动呢

网友:
启动电路,仅仅在电路启动时起作用,其它时候应该对电路工作不造成影响。设计不当的“启动”电路,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在设计中,是应该避免的。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YOUR Q

网友:
如何仿真判断电路已经启动呢?

网友(2013-09-26):
给电源一个上电的过程不可以么?

启动电路要在电路正常工作之后关闭吧。

网友(2014-07-11):
回复 网友B:

    可以设定在没有启动电路时候的初值,让电路没法启动,然后添加启动电路,看电路能否从不希望的平衡点调到正常的平衡点,jiuok了

网友:
可以用简并点的仿真,看加入启动电路后的系统是否存在第二个简并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简并点仿真怎么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电路的某处(比如Bandgap你放环路稳定性的地方)断开,并加dc sweep信号(加dc,然后对这个信号dc扫描)看dc扫描结果与输入信号有几个交点(几个交点就是有几个简并点了),如果有2个或者2个以上就说明你的电路存在第二个稳定的状态,说明启动电路是失败的。
这两天没关注这个,所以回复的有点晚~~

网友(2014-08-11):
回复 网友C:

THX!学习了!

网友:
考虑了,但还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