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文件

楼主(2012-11-12):
LEF文件分为技术LEF和单元LEF。其中单元LEF又分为标准单元LEF和IP marco LEF。好像还有IO.LEF文件和ANT天线LEF文件。不知道I0.LEF和ANT天线LEF文件里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如果设计的PAD没有使用工艺库提供的,是不是就不需要IO.LEF以及io.lib文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LEF里面是物理相关的信息吧?一个是为design交互的,一个是为lib交互的。

求大牛详解~

网友:
如果design 中有IO 并且是有timing 关系,如data input output PAd ,就需要有LEF and timing lib 。
如果IO 不需要在pr tool中处理,并且没有timing 要求,可以在virtuoso or laker 后端工具中添加。

LEF可以从gds 中提取,timing lib 可以仿真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设计由于是模数混合IC,数字部分是由APR产生版图,在数字版图里只对PIN进行了摆放(数字版图有的pin是直接作为芯片的输入输出端口,有的是与模拟模块连接),PAD和IO cell都是在virtuoso里由画版图人员完成的,因此在APR时没有用到IO.lef io.lib等库。 你说的“如果design 中有IO 并且是有timing 关系,如data input output PAd ,就需要有LEF and timing lib ”我不太理解,芯片肯定是有输入输出PAD的,不知道如何去判断design中是否有timing关系。如果没有用到IO.lef io.lib库,是不是用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来代替了IO cell的timing了呢?对于模数混合芯片,数字模块的PIN有的是直接作为芯片的输入输出端口的,有的pin是与模拟部分连接的,那么如果在数字APR时,怎么去用IO.LEF和io.lib库呢?还有PAD是不是只能用手工去画?SOC Encounter应该不能自动产生PAD吧。

网友B(2012-12-13):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高手,那个LEF文件是怎么提取的啊?
    感激不尽啊!

网友(2013-04-11):
谢谢你们 帮到了我 谢谢

网友(2014-02-13):
回复 楼主:

您提到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呢,答案呢。

网友(2015-07-02):
哪位大神知道lef自己怎么写,求指导

网友:
看看文档,还是拿个差不多的先参考下,

网友:
IO LEF的主要内容就是库下IO单元的版图和物理建图结果,ANT天线LEF是不是描述diode单元的?这个不是应该和标准单元库LEF放在一起吗?IO单元的作用为芯片与外界通信接口提供较大驱动,抵御静电放电,抗噪声干扰和过电保护一类的,天线单元就是为了避免天线效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嗯  同事给了个参考LEF  谢谢版主

网友:
请问在LEF文件中的type 有float和integer 这是什么意思 求解答 数字后端刚起步有很多还需要学习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2015-09-09):
LEF 和DEF 有什么区别?请大神帮忙回答

网友(2018-03-16):
感謝分享  大堆   感恩  thx

网友(2019-09-22):
LEF不是在design kit里吗?

网友(2020-09-10):
妹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lef文件可以由gds通过abstract工具生成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姐,你LEF有什么资料吗,我最近也要提取L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