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H 111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11-12):
在MASH 111结构中,第一级的carry-out应该是周期性的,那么第一级的量化噪声即第二级的输入也应该是周期性的,这样看来每一级的carry-out都是周期性的,那modulator输出端为什么可以产生随机的输出呢?

网友:
个人的理解哈,不是完全的随机输出,而只是噪声整形,将噪声推到高频去。
这句话换到时域而言,就是输出也有周期性,只不过周期很短很短。
不知对不对,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拉长的话可能是周期性的,尤其是输入是N/M(N,M为整数)时;你可能会发现频谱上有些点能量很高。这个地方的白噪声只是个假设近似,量化器引入的噪声是个伪随机数,只是像随机数。如果是一阶,这个周期性会非常明显,如果是两阶,或者是更高阶,周期性就没那么明显,噪声更像个白噪声。
为了打破你说的那种周期性,就需要加入dither,这个dither也是个伪随机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看来对MASH的工作原理还没搞懂,还得多多看书,另外请问一下,频谱是怎么仿出来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抓数据做FF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抓了输出和最后一级的量化误差,但是出来的图看着一点也不对,能不能加个q交流一下,我的:515173420

网友(2021-05-31):
学习mash可以看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