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没有好的算法使用FPGA计算除法。

楼主(2012-11-12):
求FPGA实现除法。

网友:
Quartus II里面有浮点数运算核,有求除法的,按照IEE754标准的

网友:
楼主说的清楚点,quartus里面有浮点除法和定点除法,加入要想自己写的除法效率不一定高,可以找到很多例子的

网友:
用哪家的FPGA?

网友(2013-06-17):
除法使用SRT算法实现。设计的时候功底要求比较高哦,很多问题需要考虑的。不然写出来性能不高!quartus里面有浮点除法并不完整,并且使用的很简单的算法,周期比较长

网友:
是的,数除以Y =(2^ x的)是很容易做到右移,浮点使用Xilinx内核,

网友:
现在都是偷懒,用工具生成除法器。
不过,延时是个大问题。
上次做个32除16的要跑到200MHz,足足pipe了32级。

网友:
如果是定点的除法,可以用移位减的方式实现,pipe级数和除法要达到的精度有关

网友(2014-07-12):
除以常數 -> 改用乘法做
除以變數 -> Synopsys designware library 應該有各類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