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求助大神~~~

楼主(2012-11-13):
本人刚开机学习tcl,现在联系遇到一个小白的问题,tcl写完一个命令行,回车就直接执行。但是现在一次性要写完几行的代码,如何才能回车不执行,等命令写完以后再执行啊
~~~

网友:
在每一行最后面加入\,让分行符变成普通字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tclsh执行吗?

把代码做成code.tcl,然后试试看:

1-tclsh code.tcl
或者 echo "code.tcl" | tclsh
之类的

2-如果不行再试试tclsh --help

3-在code.tcl 第一行加上#!/usr/bin/tcl,然后chmod 777 code.tcl,然后运行:./code.tcl

上三种办法你都试试,tcl在EDA软件里用得比较多,我在外面比较少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你的回答,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我是用tclsh执行的,现在只是开始学习,在窗口没有办法回车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窗口只能用 \ 了吧?
参考2楼~

我觉得这样用就失去了 “脚本”语言 的特点了嘛。学学基本语法还可以

网上有个“ic设计必备的tcl教程”,是个windows下exe的软件,有说有练讲得挺细致的挺不错。
ms只有英文版。喜欢的话可以在咱们坛子里和其它地方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还有这个东东啊,大神,你有吗?具体叫什么名字,我找找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了,给你吧:

每个例子仔细都看看,试着按照自己想法修改修改范例代码,看看效果是否和想象中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啊,多谢大神~~~~。另外小弟还有一问,我想用C++和脚本语言写出一个小软件,来代替我的一部分工作,大神觉得可行否?

楼主:
那个文件被报告是病毒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我这里也报病毒,就设白名单了。用了挺久,电脑没啥异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 嗯啊,多谢大神~~~~。另外小弟还有一问,我想用C++和脚本语言写出一个小软件,来代替我的一部分工作,大神觉得可行否?"

——还记得“射门靴”版主之言:
越是automatic的东西越是比较容易出错, (脚本)写的时候改的时候都要很小心的review下, 特别是一堆变量替换的时候,搞错了就只能garbage in / garbage out了。

你需要权衡编写软件之后:“节省的重复性劳动量”和“添加的维护/调试劳动量”谁大谁小了。采取有效率的方式才最聪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啊是啊,我的想法是做一个小软件解决基本问代码查找问题,比如人工走查。复位问题,状态机问题和CDC问题,我感觉这几个问题,特征性很强比较容易用软件解决,你觉得呢?代码规模一大,用肉眼看真的很恶心,还容易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叫做spyglass的软件你看看,说不定跟你的要求有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软件我们有,不做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复位问题,他就不能查找,字说这些eda软件,培训和使用,都需要一个过程。我就是想找一个把基本问题,能一下都找出来的,小软件,也不需要加库和编译~~~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这个想法挺好的,支持原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啊,不伦是vhdl还是verilog都有一定规范,根据代码特征查找问题,不需要库和编译

网友(2015-05-08):
多看看tcl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