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从纯数字的gds中提取lef or def file?

楼主(2012-11-13):
请问各位大侠:

      现在有个纯数字的block ,由于pr 数据找不到,没有办法eco 之后验证timing 。
所以想从gds 中提取spef or def 来验证timing 。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请问calibre or starRC 哪个流程可以实现。
      在calibre pex中都有spef 的output ,但是对于的command file 如何?这个file 和lvs or pex file 的区别怎样?

谢谢!

网友:
abstrack不行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顶一把吧。

网友(2013-07-22):
正在了解这一块的东西

网友:
找到原理图,或者提取出原理图。
再做PEX即可

网友:
gds2def某工具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9-06-05):
我也正遇到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