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Perl调用外部命令的方式&区别

楼主(2012-11-13):
Perl调用外部命令的方式&区别

主要的方式简述如下:
1. system("command");
使用该命令将开启一个子进程执行引号中的命令,父进程将等待子进程结束并继续执行下面的代码。

2. exec("command");
效果同system命令类似,区别是不会开启子进程,而是取代父进程,因此执行完引号中的命令后进程即结束。一般和fork配合使用。

3. `command`;
使用反引号调用外部命令能够捕获其标准输出,并按行返回且每行结束处附带一个回车。反引号中的变量在编译时会被内插为其值。

4. open LIST "ls -l|";
    open MORE "|more";
    @list=<LIST>;
    print MORE @list;
    close(LIST);
    close(MORE);
使用带管道的文件句柄来执行外部命令,使用方式与读写文件类似。可以从外部命令的输出读取数据,也可以将数据输出到外部命令作为输入。

5. defined(my $pid=fork) or die "Can not fork: $!\n";
    unless ($pid) {
        exec ("date");
    }
waitpid ($pid,0);
使用fork将会开启子进程与父进程同时执行之后的代码,其中父进程中fork会返回一个非零的数,而子进程中将返回零。
上面的代码完成和system("date")相同的功能。比起system单纯地调用外部命令,fork可以完成更加复杂的进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