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大家cadence仿真问题

楼主(2012-11-13):
cadence能否将前仿和后仿结果放在一张仿真图中?怎么操作?谢谢大家!

网友:
先仿一个,比如前仿,在waveform里面将波形存为grf文件;再仿另一个,在waveform里打开之前存的文件就可以在新窗口打开波形;然后将后者直接拖到前者的窗口里去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前辈!按照您的方法我已经弄好了!

网友:
菜鸟来学习了,

网友:
我也不会

网友(2025-08-28):
要必须分两个原理图跑吗?我在一个里面加了东西跑完之后想对比,发现之前保存的grf文件也变成最新的仿真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