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微机械陀螺仪接口电路资料

楼主(2012-11-13):
各位没有很好的微机械陀螺仪接口电路的资料,比如国外博士论文,或者项目资料,能给我推荐一下题目吗?

网友:
可以看刘宇的《固态振动陀螺与导航技术》上面有这方面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刘宇好熟悉名字,我以前的同事

网友:
system and circuit design for a capacitive mems gyroscope
google一下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再问一下,电容式微机械陀螺中正交机械信号补偿的问题,除了用电路减小正交机械信号外,还可以用算法减小吗?听老师说可以,可是在资料上从未见到过啊!

网友(2013-10-15):
学习学习,长长见识,谢谢了

网友(2014-01-03):
一般需要设计正交补偿环路,消除正交误差。

网友(2024-05-27):
这个写的蛮清楚。

SYSTEM AND CIRCUIT DESIGN FOR A CAPACITIVE MEMS GYROSCOPE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