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怎么导入verilog-A文件

楼主(2012-11-13):
如题,自己用verilog-A写了一个.va文件,不知道怎么用ADE导入这个文件进已经存在的lib并生成symbol?求高手解答

网友:
产生一个新的cell, 然后选择verilogA类型, 会自动打开文本编辑器窗口, 把你的code拷进去存盘退出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symbol, 会弹出窗口询问是否需要产生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