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指教】求电阻串联在高分压比下的匹配方法

楼主(2012-11-13):
工艺是CSMC0.5
R3=10K
R1=R5=1650K
R2=R4=120K
电阻比值 R3:R1:R5:R2:R4 1:165:165:12:12

要求:
1.R1和R5匹配
   R2和R4匹配
   最好都能匹配,但以上匹配决定电路的功能,都匹配上决定电路的性能。
2.尽量减小R1、R5、R2、R4误差对R3的影响
3.为了提高精度,R3是10K是否合适,精度是否能保证,W多少比较合适?如何计算精度误差?

本人版图经验很少,目前没有太多头绪,请高手大侠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模拟电路版图艺术上,有一章专门介绍了电阻匹配的画法,你可以去看看。
要高精度的匹配,单个电阻至少要包含5个方块。
电阻的宽度,工艺上应该会有介绍。

网友A:
所提的要求和我对分压电阻电路的理解不一样,
1),分压电阻我会5个电阻全部做match的,这样由于工艺误差,它们同时做大10%或者小10%,分出的电压公式是res的比值,分子分母都是乘以110%或者90%,REF1,REF2..这些的值不会变化。我不理解为什么只要求R1,R5match,R2,R4match,如果1,5做大了,2,4变小了,REF1,REF2,REF3..这些会与预期有出入。
2),5个res全部match
3,w要看工艺要求了,一般比工艺最小rule大的话精度会高,比如xfab的工艺,2um的rule,推荐5um。
但是同上面所说的一个道理,我认为分压电阻无需精度,即便value 差很多,只要高度match,我们只是求比值的。所以分出的电压不会有影响。

网友:
从电路要求和便于layout设计角度来看,电路设计中最小的电阻cell取值50k欧。R3由5个并联实现。120k由2串+5并联+5并联,1.65M可以由33串来构成。此外要注意加dummy。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把R3用5个并联这个方法受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可以5个都能一起匹配那太好了,这个电路可以看到R1、R5,R2、R4他们阻值分别都一样,所以我才要求分别匹配,但是如果把所有都匹配上那就更好了。还请再指教,匹配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如果给误差分等级,首要就是R1、R5还有R2、R4的匹配,然后是R1、R5组成的分压,R2、R4组成的分压以及R3这三部分的分压之间的误差。都匹配是最终目的~

网友:
5个都匹配,4楼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
hr  w=2.5um => 4um wide 會讓MATCH 提高..

HR  1um 會危險

HR 雖比N_WELL R 好, 但是 2um 只是一般要求

NW or hvnw  w > 10um 會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

网友:
分压网络,看电阻定义猜是HR电阻,口值1K,所以打散5个一起做matching好了,而且口值大些,process vibration会小一些,具体要看是哪家的process. 我们接触过的一些process一般选择8-15口值,test line的结果都不错.
不过接触过的分压产生reference voltage的电阻串,一般都会加入trimming电路,以便调节电位精准度,不过具体要看LZ这块的作用是什么了.

网友:
一般 FOUNDARY  WAT 電阻都不不會太常..

你畫一條 L=50um  =  10um 串 5.
2 後面會比前面安全, 但會增加AREA .

有人畫過  w=2um L=100um  HR resistor ??

网友:
好复杂哦,为什么要并联,无端端大了那么大的面积,
不是电路上有segments吗?还有为什么要选用NW电阻,
精度好差的好不好?!

网友:
同意四楼的观点

网友(2020-10-15):
引用 网友A:
所提的要求和我对分压电阻电路的理解不一样,
1),分压电阻我会5个电阻全部做match的,这样由于工艺误差, ...

他们电路想说的应该是先把这个两个分别匹配然后整体匹配

网友D(2020-12-19):
引用 网友A:
所提的要求和我对分压电阻电路的理解不一样,
1),分压电阻我会5个电阻全部做match的,这样由于工艺误差, ...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采用电阻分压这种结构来得到一定比例的输出电压,会不会带来很大的误差,因为听说电阻的variation会达到±20%,所以蒙特卡洛仿真都感觉不一定能过(我用的电阻都很大,segment大于20,电阻阻值在200k左右,l也大于5u,40nm工艺)

网友(2021-03-15):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采用电阻分压这种结构来得到一定比例的输出电压,会不会带来很大的误差,因为听说 ...

正因为variation达到20%,更要match,5根同时增加或者减少20%,分压输出电压不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