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仿真时遇到的一个错误,求助

楼主(2012-11-13):
HFSS加port仿真巴伦时遇到一个错误,错误提示为:critical features could not be preserved correctly. 请问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求助各位大牛。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2013-05-29):
看看相关参考书

网友(2014-06-10):
你好,我也在做巴伦,但不知道怎么建模,能指导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2017-04-21):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在仿真倍频器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