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CC中关于Timing Analasis的几个命令[已解决]

楼主(2012-11-13):
(1) set timing_enable_multiple_clocks_per_reg true
(2) set case_analysis_with_logic_constants true
(3)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请问这三条命令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
(1) 允许有多个时钟触发寄存器(比如两个时钟经多选器后驱动寄存器)
(2) 使得case值在组合逻辑中传递
(3) 如果有constant连接到多个port,在每个port前加buffer

请大牛们鉴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啊,,不过第二句我还是不大理解,能详细点吗?

网友:
找本ICC的workshop看一下就清楚了 上面还有图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第二条命令我还是不怎么明白,workshop上也没讲清楚,请版主指点指点我呀。

网友:
When set to true, this variable enables constant propagation, even if a design
contains only logic constants. When set to false (the default), constant propagation
is not performed unless a set_case_analysis command is specified. The
disable_case_analysis variable overrides the case_analysis_with_logic_constants
variable. If the disable_case_analysis variable is set, no constants are propagated.

网友:
student user guide上面有,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2014-10-03):
也正在看这个问题,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all
是指所有nets 包括constant吧

网友(2017-02-22):
Enables or disables analysis of multiple clocks that reach a single register.
Default value for this variable is ture.

This variable enables or disables analysis of multiple clocks that reach a register clock pin. When true (the default), all clocks reaching the register are analyzed simultaneously. When false, PrimeTime selects a random clock for analysis from among all clocks reaching a register clock pin. Do not change the value of timing_enable_multiple_clocks_per_reg from the default (true) unless you want this behavior.
If you set this variable to false and your design has multiple clocks per register, you should specify a clock to use withset_data_check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