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 综合错误求助:Port on Chip drives PAD loads and non PAD loads

楼主(2012-11-13):
我做一个时钟倍频的小code,顶层文件为top.v,方法是例化一个PLL,输入时钟m_clk,但通过synplify综合时,compile通过,但map时报错“Port ‘m_clk’ on Chip 'top' drives 1 PAD loads and 52 non PAD loads”,试过的方法有:1.pll前加DCM,还是有此错误。2.m_clk输入后加一个IBUFG,还是有此错误。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求助啊!!!!

pll_clko my_pll(
                    .CLKIN1_IN(m_clk),
                    .RST_IN(rst),
                    .CLKOUT0_OUT(pll_clkout)
                 );

网友(2012-12-13):
m_clk不能即送给DCM/PLL,又送给其他寄存器作为时钟输入。
方法2如果改为m_clk只送给IBUFG,逻辑内部其余需要用到m_clk的地方都改为使用IBUFG输出的时钟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2013-02-28):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172375/1
这个帖子好像有点用

网友:
又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