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7000的工程,SDK编译时,ps7_cortexa_9_0/lib/libxil.a无法生成

楼主(2012-11-13):
zynq7000的工程,SDK编译时,ps7_cortexa_9_0/lib/libxil.a无法生成
错误如下:
make:***[ps7_cortexa9_0/lib/libxil.a] 错误2
make[1] : [libs] 错误2
make[1] : [standalone_libs] 错误2

有遇到相同错误的吗,用的是ISE 14.2版本...求教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求高人指教啊~呜

网友:
LZ,你的问题解决了没呢

网友:
官网上说貌似路径带空格就会出这种错误。http://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35841.htm
有人这么解决了,但我的路径本来就不带空格但还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02):
回复 网友A:

    我的解决了,是因为一台电脑上不能装多个版本的ISE,把以前版本的卸载掉,再重新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