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m 取代

楼主(2012-11-13):
請問用VIM 取代時,可否從行尾開始往行首做取代的動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上$关键字呗,就是m/YOUR_REGEXP$/。
然后如果不想让其贪婪匹配,在.*时用.*?。其余类似加"?"

网友:
vim你需要的基本上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
可以试试%s///gc 然后按shift+N
应该还有其他方法,可以help下

网友:
感觉notepad++好用点

楼主:
找過沒什麼方法才來問,看來真的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把你的case详细具体写一下

如果只是要把最后一个match的做替换的话,   s/\(.*\)pattern/\1new_pattern/
.* 会贪婪匹配到最后一个pattern之前

楼主:
假設有一行字有數個123的字串,如為123 456 123 789 123 456
我只想把最後一個123替換掉,vim有辦法嗎?
123前後字串並不固定

网友:
s/\(.*\)123/\1xxx/
就是让.*去贪婪匹配所有的东西,这里的123匹配到的就是最后一个123了
\1是把记忆括号里面的东西再填回去,123替换成xxx

原始:   123 456 123 789 123 456
改后:   123 456 123 789 xxx 456

楼主:
讚拉,以為()也是抓到第一個匹配,原來是貪婪匹配,找時間試試,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