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2-11-13):
本人在学DC和Encounter,做一个十进制计数器。由verilog网表开始,先用design compiler做综合,获得综合的门级网表counter.sv和时序约束文件counter.sdc,然后用Formality做了简单的验证,结果ok的;之后就是利用Encounter进行APR,APR做的比较简单,没有加PAD什么的,只是做了简单的CTS和optDesign -postCTS,report_timing结果ok;从Encounter中得到counter_post.gds和counter.sdf及counter.v文件,分别用于仿真验证和DRC、LVS验证,用Modelsim在加入了counter.sdf后仿真结果ok,做DRC结果也ok了,可是在做LVS时出现了没有匹配成功的错误,错误显示layout和source的net数不同,如图所示:,跪求各位大侠给点意见,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针对本人遇到的这个问题,根据回帖总结一下:
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在做综合的过程中没有进行大小写敏感转换导致的,一般在做LVS时会进行大小写敏感检查。根据LVS的报告,可以看到,错误提示是因为net的名字不匹配,而其他的方面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解决方法有两种:1)在做DC时,在约束脚本里面加入大小写敏感转换命令:
change_names -hierarchy -rule verilog
define_name_rules name_rule -allowed {a-z A-Z 0-9 _} -max_length 255 -type cell
define_name_rules name_rule -allowed {a-z A-Z 0-9 _[]} -max_length 255 -type net
define_name_rules name_rule -map {{\\*cell\\* "cell"}}
define_name_rules name_rule -case_insensitive
change_name -hierarchy -rules name_rule
2)在做LVS的时候,修改LVS里面的大小写敏感检查变量:
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

这样修改后再做LVS时就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了。

再次感谢所有回帖的坛友们~

网友:
能否给一个详细的报告,以及工具报错的解释说明?

网友:
Ports 不对呀
layout上少了两个PIN 加上去就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描述看,好像没有布线啊,LVS当然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关注,可是已经布线了啊,导入到Cadence版图工具里面显示已经有连线了,就是有一处net连接不对,搞不清楚什么么原因啊,详细的lvs报告我放到附件里面,你在看看啊,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注,我把完整的lvs报告,放到附件里,由于不能上传lvs.rep格式文件,所以我把内容都复制到word里面了,不过看着不怎么舒服,大侠可以用记事本看,多谢多谢! LVS.doc (48.5 KB , 下载次数: 76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Ports的问题,ports的个数是匹配的,就是net的问题,由于发图片的时候没弄好,有点覆盖了,把不匹配的net覆盖掉了

网友:
case sensitive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的提示,原来是case sensitive的问题啊,这个怎么解决呢,是在Design compiler的启动文件进行大小写转换吗,在输出门级网表时全部转换成小写。我在启动文件里面加入了大小写转换的如图示,  但不知道加的对不对啊?还望版主给点指导,拜谢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 rule中加上case sensitive的相关option即可
或者DC中name rule里把N/n屏蔽掉一个。

网友:
不需要重新导出VNET,
在LVS RULE里面设定:
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哪里可以推断出是case sensitive的问题哇 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E:

   report里很明显layout的两条线对应了同一个net
可以到verilog中search一下这个名字,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咦 那不是也不一定是这个可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个思路而已,具体要靠自己。
我只说问题的90%的可能性。允许其它种类莫名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那就是理解的问题了 我感觉你是很确定的说 所以觉得很奇怪。哪里能看的粗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先提供思路,再等待楼主的结果,然后再确认具体问题。
其实中医看病也是这样的。我有把握说,是有我的依据的,但是传男不传女,哈哈

网友:
版主的判断更多的是经验判断,分析一下版主的考虑:
通常的这种开路可能会想到layout中确实是开路的
但是数字后端的物理验证往往是从RULE和netlist下手找问题
如果layout是正确的,这种开路可以肯定的确认是CASE的问题导致。因为你的
CASE全是NO设定,所以同名的Net或Port但是大小写不一致时,很容易导致
这种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 。。。 。。。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 如此 看来确实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嘛。。赶紧记笔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根据大侠给出的建议,我对LVS RULE做了修改,结果ok了,真是太感谢啦,当然还应感谢版主damonzhao提出的分析思路,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谢谢所有回帖的人啊,共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