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感电流线性变化

楼主(2012-11-13):
为什么电感电流近似线性变化啊  想了一晚上了

网友:
V=L*di/dt,V一定的情况下,i和t就是线性关系。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就是疑惑为啥V不变,是因为电感的通直流特性吗

网友:
当上管通的时候,L的压差是Vin-Vout,稳态工作下Vin,Vout都应该是固定值,由于纹波相对于直流值而言很小,因此忽略不计了。下管通的时候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