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ta check setup是3000,需要把该IP的路径设为false path吗??

楼主(2012-11-13):
各位大侠好,我做pr的时候到E2prom端口的路径data check setup是3000ns,需要把该IP的路径设为false path麽? 前端给出的sdc没有设这些路径为false path啊 ??

网友:
应该可以,同前端商量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一下,set false path有什么基本规定吗?就是什么样的path需要set false path?
   是不是一些异步时钟要设?还有吗?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