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fyMetalDensity

楼主(2012-11-14):
verifyMetalDensity执行命令:
encounter 49> verifyMetalDensity
******** Start: VERIFY DENSITY ********
**ERROR: (ENCVMD-40):   no window or step values are provided for layer "M1".
**ERROR: (ENCVMD-39):   density will not be calculated for "M1".
**ERROR: (ENCVMD-40):   no window or step values are provided for layer "M2".
**ERROR: (ENCVMD-39):   density will not be calculated for "M2".
**ERROR: (ENCVMD-40):   no window or step values are provided for layer "M3".
**ERROR: (ENCVMD-39):   density will not be calculated for "M3".
**ERROR: (ENCVMD-40):   no window or step values are provided for layer "M4".
**ERROR: (ENCVMD-39):   density will not be calculated for "M4".
**ERROR: (ENCVMD-40):   no window or step values are provided for layer "M5".
**ERROR: (ENCVMD-39):   density will not be calculated for "M5".
**ERROR: (ENCVMD-40):   no window or step values are provided for layer "M6".
**ERROR: (ENCVMD-39):   density will not be calculated for "M6".
**ERROR: (ENCVMD-40):   no window or step values are provided for layer "M7".
**ERROR: (ENCVMD-39):   density will not be calculated for "M7".
**ERROR: (ENCVMD-40):   no window or step values are provided for layer "M8".
**ERROR: (ENCVMD-39):   density will not be calculated for "M8".
**ERROR: density values not provided for any routing layer.
Please add Density statements in LEF or Use the setMetalFill command to set density parameters.
******** End: VERIFY DENSITY ********
具体问题在LEF问题,是如何处理?setMetalFill 和相关密度参数。

网友:
检查你的tf file, 那里有定义的, 没有自己定义下,一般是有的,,可能你的tf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