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压降分析的原理问题

楼主(2012-11-14):
对于电压降,我们一般可以采用静态和动态的方法来分析。    动态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基于VCD文件的(前端给的模块中信号的状态信息),另一种是vectorless的(可以估计翻转率或者基于仿真波形),让你分析的模块处于工作状态,得到瞬态电流,在根据工具提取的电源地的寄生参数,得到dynamic voltage drop;
   一直不理解静态分析是基于什么样的原理进行的?

网友:
静态分析要比动态分析简单。工具根据模块的工作状态,计算出一段时间(比如说几个时钟周期)内的平均功耗,换算为平均电流,就可得到静态IR dr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平均功耗如何得到?

网友:
分为三部分:
leakage: 这个可以从.lib中得到;
internal power: 根据.lib中的数据,频率,翻转率得到;
switching power: 根据电路负载电容,频率,翻转率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也就是说,当我对全定制电路进行静态压降分析时,如果没有lib库,我需要先估计电路的平均功耗是多少,之后得到的static ir_drop的结果依赖于我估计的平均功耗,是这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以为知道外部供给电压以及电源地的寄生电阻,可以依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得到每部分的电流,然后便可以知道每部分的电压降,不过最后想了想感觉不太对,没办法构成封闭环路,所以没办法应用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网友:
实际上就是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来的,如附件。

kvl IR

kvl I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把这幅图的出处发给我,谢谢了!

网友(2015-09-08):
回复 网友A:

   阿帕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