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DC 误差放大器不工作了,无法锁定基准和反馈电平

楼主(2012-11-14):
如题,本人新手,最近在做DC-DC。3.3v输入,1.2v输出。误差放大器基准输入端是0.7334v,但电压反馈端无法同样锁定到0.7334,一直在1v,导致后续比较器等电路都不工作了,最终无法输出1.2v。急!!!在线等高手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DC-DC是两个输出电平的:1.8v和1.2v。1.8v输出时工作正常。1.2v时不行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能贴原理图出来看看吗?
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描述详细些。

网友:
检查过最小导通时间Tonmin么,很可能是电流环速度不够,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