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toolbox 中'simulateDSM.c' 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我想问下 我在 DStool 里面  先运行 mex 'simulateDSM.c'  的时候 报错了 说'simulateDSM.c' 这个没有找到
但是我已经把路径添加进去了   具体错误是:  Error : ‘xxx.c’  not found
???  Error using ==> mex at 218.
   希望好心人能给解答下 先谢过啦!~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希望有人回复呀

网友(2013-03-14):
找到simulateDSM.c绝对路径,然后运行mex ‘\绝对路径\simulateDSM’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要把当前目录设为'simulateDSM.c'  所在目录吧

网友(2013-10-14):
你好,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楼主回复……

网友(2014-04-26):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现在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的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14-05-27):
我在运行synthesizeNTF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
??? Undefined function or method 'zpk' for input arguments of type 'double'.

Error in ==> synthesizeNTF at 82
ntf = zpk(z,zeros(1,order),1,1);

zpk函数缺少?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4-07-23):
同问,设置了还是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2017-01-13):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方法好像有用

网友(2021-05-04):
特来回复下,#4说的方法有效,需要完整路径,即使在该目录下也要完整路径

网友(2022-10-12):
按照楼里的方法确实可以解决。比如我的:
mex 'D:\Program Files\MATLAB\R2021a\toolbox\Delta Sigma Toolbox\delsig\simulateDSM.c'

网友(2023-06-30):
x学习了,linux下面也要用全路径,而且要再自己的HOME下面,要不会有权限问题

网友(2024-09-09):
可以先用which simulateDSM.c找到该文件,再mex绝对路径